A1466 820-3209-A 解BIOS密码一切OK

楼主(2017-07-27):
原机有BIOS密码,刷此BIOS成功解锁,开机速度运行一切正常
另注:原机拆的BISO无法擦除,我换了一个winbownd   25Q64F.写入安装,OK

A1466 820-3209-A 解BIOS密码一切OK.rar

网友:
好久不发帖了,给自己顶一个,这个很给力啊。。。亲们放心下,主要主板对,我之前刷的了几个版本会出现有时无法开机的情况,而这个一切OK

网友:
我从来都不接苹果本本,修不了.也不去接.

网友:
我还以为 想IBM 有什么密码码片,,苹果的 就集成在BIOS 。。。

网友A:
扁平的宽BIOS,楼主飞线刷的?还是有座子?上个图看看

网友:
是修改过ME的BIOS程序,所以开机就快啊!

网友:
苹果的BIOS要原厂的吧     备份的亮的慢吧

网友:
我一起的都没有搞定 不错的技术  学习了

网友(2018-10-24):
引用 网友A:
扁平的宽BIOS,楼主飞线刷的?还是有座子?上个图看看

有平面的座子,直接焊上就行,TB上有很多卖的,很简单,买进口的可以多用几次

网友:
很好  收藏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