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板号820-2936-B触摸不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7-27):
苹果笔记本板号820-2936-B触摸不动求维修思路 进水的机器,如图D5802 2PIN产生18.5V电压会接抖动,查芯片上第1脚 产生的5伏电压也会抖动。查芯片第5脚EN信号只有0.1-0.2V电压,不知哪位亲们修过类似故障。触摸板及排线换过了仍一样。求坛中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进水机器还是仔细检查下.进水位置,看看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楼主,上面的指点都是确认过是好的了。断线了电阻电容啊都换过了

网友:
2脚电压抖动吗   5脚电压来源哪,看下为会低

网友:
第五脚 为0.1伏,不知它为高电平的产生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