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V2 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27):
华硕M4N68T V2 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 、VTT供电、SPD、供电都正常。只有系统管理总线2个电压都是0.3V  故障就在这里了。下载了个点位图跑线路到BGA旁边272电阻另外一端有3.3V电压,果断换了电阻。跑码亮机。

网友:
看来华硕主板还是排阻坏得多,估计以后华硕主板坏多注意查查排阻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电阻最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