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6007开机和充电提示电池问题,主板问题

楼主(2017-07-27):
待了好几年在论坛,却很少有时间发帖子,今天发一个给新手一些借鉴……老鸟滤过啊,不喜勿喷啊

散客拿来一台oppo r6007说开不开机,坐等机器,简单的聊了几句问了问客户具体情况,客户说不太清楚,那就只能拆机看看情况了。

由于客户着急,所以当时拆机时候没有拍照,拆开后盖后发现卡槽出有进水痕迹,彻底拆卸下主板发现充电电路部分上进水严重,其他部位也都有金属脚氧化,洗版,烘干后,先测量了下电池电压正常4.15v,可调给其充电正常,排除电池的问题

主板上可调电源,结果短路,简单放大镜查看主板无明显烧焦和变色电容……好吧,烧鸡伺候,很快就发现了充电电路中的一个电容松香融化,万用表测试短路,电烙铁脱掉此电容,拆下后测试电容短路,再次测量主板正常。

此照片是修机完忙照的,很多细节没有照到,客户着急没办法啊

网友:
哪个地方的电容短路,可以标下让看的人更清楚明白

网友A:
这个也不用标那么明白吧,烧机大法又不一定下回还是那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用标那么明白吧,烧机大法又不一定下回还是那个电容。

是的。 机器本身没图纸。除了烧,真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没图纸的机器,遇到短路的也只有烧机来伺候。

网友:
看样子 烧鸡大法还是好用啊  哈哈

网友:
短路还是烧鸡最好用。。。。。。。。。

网友:
我知是哪一个?

就是下面的那一颗.

网友:
还是烧鸡大发厉害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呢 。不要说我在争分哦。我谢欢

网友:
右下角这个啊
烧鸡法烧出来的,不是什么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