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0D 版号 LA-4971P REV 1.0BIOS

楼主(2017-07-27):
如题。。。。这个机器的BIOS,谁有啊。我这个机器开机,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但是进系统后,内接也显示了,就是开机的时候,内接没有LOGO,
求 BIOS 啊
我去东芝的官网看了,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开机进系统上东芝官网下载它的随机软件  里面有个软件有个功能可以改BIOS设置    把快速启动改成正常启动就行了

网友:
具体哪个软件我忘了  自己试下吧   应该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BIOS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