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C455

楼主(2017-07-27):
联想一体机,不开机,C455 板号:CFT3S集显,电流0.56-0.61-0.45   ,不查内存0.54-.047.一直反复,内存可能过了,刷了个BIOS开机显示自己进BIOS,然后自己掉电不开机了,吧ECBIOS也刷了有刷桥BIOS还是这样没变化,;以为BIOS有问题,下了好几个,问题一样。怎么回事?上个图片,大家帮我分析哈?

在线等

网友:
WRITE NEW MAIN BLOCK (写入新的主块)是什么意思怎么关掉?

网友:
高手快出来支个招啊???????????????????????????????

网友:
这个BIOS 少东西   应该是需要修改下里面的参数

网友A:
我觉得这还是BIOS问题  花钱买一个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WRITE NEW MAIN BLOCK自动恢复吧,不行去马云家买bios

网友B:
这个提示英文是啥意思啊。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还是BIOS问题  花钱买一个吧反正也不贵

我在马云家买不一个,还是一样的,,  还在研究,有结果给你说

网友A:
现在不开机了吗   内存换过吗   小电池放了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提示英文是啥意思啊。也不懂啊

警告!  系统bios正在升级。
键盘被锁定。
不要关闭电源!!!
一旦固件升级完成
系统会自动关机
                               写入新的主区块
谢谢

网友C:
看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电压   信号   都需要测试的    刷BIOS没解决就看别的问题了

网友D:
bios里面是不是 有DMI信息你没合成进去啊

网友E:
出现这种情况刷过BIOS没解决, 基本是南桥内部模块损坏,有芯片的话换个机子现在能点亮说明硬启动部分已完成CPU肯定完成了复位,信号方面不用考虑。现在卡在BIOS画面这里,我认为刷完BIOS或主桥BIOS都不能解决问题,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南桥,如果只有一个桥那就是主桥,只有桥里面才有BIOS相关的模块,如果加焊、重置都不行那就只有换了南桥,如果想在淘宝交换主板小心可能不让修修了人家就不交换了得问清楚。

网友:
BIOS需要你和陈了,都亮机了......

网友F:
难道真的是换个原装电源就可以吗?

网友G:
CFT3S的CPU容易坏,建议楼主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开机了吗   内存换过吗   小电池放了电了吗

都开机了这觉得和内存没多大关系啊?小电池有点装不装小电池都一样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什么芯片组的啊      电压   信号   都需要测试的    刷BIOS没解决就看别的问题了

AMD集显的,就一个CPU没有其他BGA了,不知道怎么查这个机器,主板看得出来换过CPU看得出来,这个椒在保修的时候工厂换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面是不是 有DMI信息你没合成进去啊

你说的这个我不懂呀?我淘宝买在BIOS也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出现这种情况刷过BIOS没解决, 基本是南桥内部模块损坏,有芯片的话换个机子现在能点亮说明硬启动部分已完 ...

我整了半天,结果还是觉CPU有问题,板子上没有南桥北桥,就一个CPU,明天我换个CPU看看结果,给你说,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真的是换个原装电源就可以吗?

我的哥,一体机还有原装电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CFT3S的CPU容易坏,建议楼主换个CPU试试!

嗯,我明天换个CPU试试,看看结果给你说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I:
不是提示升级BIOS吗    要么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整了半天,结果还是觉CPU有问题,板子上没有南桥北桥,就一个CPU,明天我换个CPU看看结果,给你说,你 ...

修的咱样了?换U来没?现在啥情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修的咱样了?换U来没?现在啥情况了?

CPU定了还没到,回来换了给你说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提示升级BIOS吗    要么桥问题

是每次进开机自己进BIOS,然后自己升级,升级完了自己重启,然后就不开机,每次都这样,全是自动自动

网友:
有后续了吗  确定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bios亮过机了,一般很少是bios问题了,查电压吧,看哪个不稳

网友:
看提示,好像是bios不稳定,提示写入文件,应该还是哪里有问题没有查出来

网友:
合成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定了还没到,回来换了给你说结果,

OK希望一次就搞成功!期待结果!

网友:
找找bios刷。。。不行也只能换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我明天换个CPU试试,看看结果给你说

换CPU后,切正常了,就是CPU在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出现这种情况刷过BIOS没解决, 基本是南桥内部模块损坏,有芯片的话换个机子现在能点亮说明硬启动部分已完 ...

昨天把CPU换了就对了,就是CPU在问题?下次遇到这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昨天把CPU换了就对了,就是CPU在问题?下次遇到这问题就好办了

修好了就好!祝贺!一次性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就好!祝贺!一次性就搞好了?

CPU换了还是要把BIOS刷了就可以了

网友:
去万能的淘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