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不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7-07-27):
原本不预备发帖,原因是很简单,没多大含量。可是这主板很有脾气,我修好一个故障后它又出现一个故障。巧的是都引起不复位。进入主题
先测个一下各路电压,发现所有电压,包括CPU电压已经都有了。我就知道这钱不是好赚地!
图纸,搜索信号reset,出现下图。

经测量Q64的D端有1V,而G端0V,说明MOS已经截止。D端应该和上拉电压一般高。再测量Q357的共阴极只有0.8V。说明信号被后面拉低。接着往后查

这到这个图就明白了,这不前置面板接口吗?难道是复位针脚被拉低了?在看右边这个芯片就明白了,FPESD这个芯片看内部图这不是类似浪涌释放类的保护器件吗?于是直接吹到了这个芯片。复位修复,亮机。
把主板安装到机器上,显示了就把开关关了。继续修别的。下午我习惯性的再试试上午修的这个电脑,你猜怎么着,又不复位了。心里苦笑一下,我们干维修的就这命,不服不行。
拆机后直奔主题,各位参考图1.测量Q64的D端,0V。向前找Q63的C端5V,B端0V。这时候分析原因有二,要不上拉失效,要不电压被D46拉低。经测量VCC_SB上拉电压是0V。这就新鲜了,上午测桥电压还有,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呢?是不是越来越有趣?我们看看桥电压怎么来的

经测量SB_VCC_EN是0V,说明上电时序上有问题,得往前找,AMD的习惯一贯是先出CPU电压再出桥电压。我测一下CPU电压果然没有,这个电压上午也有的。
越来越接近真相,我们拭目以待,看凶手真面目。长话短说,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尽量简短些。就是没有CPU的EN信号,全名叫CPUVDD_EN,这个信号怎么来的

经测量Q431的G端5V ,说明信号被拉低,往前查。Q54的B端有5V,E端是0V。应该导通啊,怎么不导通?再测Q59的B端是0.7V说明Q59已经导通,这时候Q54也应该导通。怀疑Q54坏,更换修复。打完收工!小手一抖,加个分吧!

你们以为它会这样放过我吗?一波三折!请看7楼

网友:
思路明确!看来应该是一个多年的老手了!!!

网友:
LZ这思路挺清晰的,分析一步步到位,加分

网友:
一波二折的维修,LZ真是老司机,这个板还有个毛病是复位闪电压都对,订了2个桥,换了再试

网友:
恭喜楼主,板子是在你手上再次出现问题,还被你修好了。这样客户就不会回头找你返修。

网友:
所以修好的板,最好还是多试试,免得放出去之后又回来。虽然是别的问题,但同行只会感觉你技术不靠谱。

网友:
今天早晨来试试机器又不开机了,看诊断卡最右边的灯就是复位灯。我还能说什么?我也很受伤啊!
这次我直接测量了CPU供电正常,桥供电没有,怎么又没有了?经测量发现桥供电的开启信号SB_VCC_EN电压是0V。

这个图中VCORE_PWOK有3.3V,SB_VCC_EN是0V。经测量Q278的G端是5V ,说明处于拉低状态。再测Q58的B端是3.3V,C端是5V。这合乎逻辑吗?但是有图为证。这是B端电压

下图是C端电压

明显是Q58坏了,更换修复
亮机图我也不预备发,就是怕你们不信,我也无法相信。但确实好了,走码,显示

网友:
确实是一波三折啊,修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划算不划算

网友(2017-11-06):
我有一个GA-55M-DS2 ,REV:2.1的,Q63,Q64的5VSB电压为0,3.3V有,VCC-SB是0.6,这个怎么解决啊?测前置接口复位有5V,FPESD三个,两个输出有5V,一个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