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00系列打印机一体机打印左边浅的维修

楼主(2017-07-27):
   联想2000,brother2140  lenovo7250一类的打印机一体机都已上市好久了,工作3年以后都有一个通病:打印出来A4纸左边5cm左右颜色浅,越往左越浅,有时候是鼓芯老化,如下图(借用2400的鼓芯图)

换上鼓芯基本就好了。但有时不是鼓芯老化,换上改善不大,那就是激光器脏了,要拆下激光器清理:
这是一台lenovo7250,其它的型号都类似。
首先打开前后盖门,拧下固定左右壳的螺丝,拆下左右外壳,抬起整个扫描组件,松下两个弹簧,注意两个弹簧不同,拆下小尼龙卡片(销钉)

轻轻一提把导轨取下,拔掉扫描组件的电缆,扫描组件转90度左右就可取下。
然后松掉打印部分上盖上边的三个螺丝和左右各一个螺丝,取下上盖

卸下上图右边的高压板

拧下上边右图的两个带垫片的螺丝,另一侧也有两个,所固定的金属盒子就是激光器组件

揭开胶布拧下上边螺丝,后侧取下活性炭,拧掉隐藏的螺丝,另一边带线的螺丝不用动

打开上盖,看激光器的六棱镜

看每个迎风面都有一片不反光的区域,用擦镜纸或脱脂棉擦干净,激光器底下的长条玻璃也顺手清洁一下,这个玻璃不用拆机也可清洁,检查无误就可以上盖了

   注意这个转轴要保证活动自如,并且按到机器上也不要被卡住
   别忘了活性炭
看看日本标准的螺丝,联想这个系列是日本兄弟公司代工的,记得是做缝纫机的。

所有线缆都恢复原状,检查无误通电开机,修复完毕。在客户办公室不好多照照片,有问题给我留言。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本人小白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