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43Q1F通病

楼主(2017-07-27):
遇到两例,开机亮后黑屏隐约可见图像都是灯条上的灯珠有烧坏的引起的

网友(2018-01-20):
                        这是对的,我也碰到过。

网友(2018-02-25):
灯珠条上的灯珠坏一个经常遇到,单独换一个灯珠,或者直接短接,有时很不耐用,最好整套换。

网友:
先收藏了,碰到就用上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
拆屏好怕搞出几条线!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都换原装灯条 比换灯珠的返修率低多了

网友:
准备进攻电视机维修,电视机灯珠坏是换灯珠还是整条灯管换的

网友:
学习学习,暂时没遇到。。。。。。。。。。。。。。。

网友:
这个是灯珠的质量问题吗? 如果是电源引起的应该烧最少一组灯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