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50LD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搞了个大乌龙· · ·

楼主(2017-07-27):
华硕X450LD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搞了个大乌龙· · ·
客户送修一台 X450LD  开机能亮  亮了掉电  有时又不触发·  ··
拆机· · 后 · ·用表笔  用开关 ·  始终不能触发· · 按照不上电修吧· ·

先测量 待机吧· ·
测量3V 5V   3V电压偏低· 5V电压偏低··  有时一闪而过· ·
芯片用的是 UP1589Q    测量所有条件 均满足 · ·
换FB电容· · 换后还是不行· · 断开后级· 有时能来  有时不能来 · · 好吧
换芯片· · 芯片换上后 待机正常· ·
但是偶尔还是有不触发的情况· · 放一下吧· 修其他的 ·

第二天再来维修· · 测底不触发· 测量待机正常· ·
   好吧 · 只有打开点位了·
最烦华硕了· ·
测量到 · ·VSUSPG只有1.8V

接着追查  · 此信号由+3VUSU通过电阻转换而来 ·  · ·
测量电阻· · 也是1.8  接着追查·  ·此信号是由
+3va_dsw 通过一个芯片转换而来 · ·

· · · 到此· ·  维修已经很清楚了· · ·

日狗了· ·  ·

大家猜猜    为什么  我这里会是1.8V · ·  · ·
这个是待机转来的 待机正常   为什么会是1.8V

· · · 上亮机图· ·

这个机器故障很简单 · · 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 如果有图纸很快就决绝· · ·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怎么修好的,请楼主赐教。

网友A:
那个220电容什么情况,不会是你干的吧。。。实地的菊花棒何在,该上刑了。

网友:
楼主是把3.3V电感后面加220的电容就好的是吗?

网友:
我没看懂您咋修好的  真的没看懂  说明一下楼主

网友:
  哇 这个机器还有这钟故障   真的厉害了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220电容什么情况,不会是你干的吧。。。实地的菊花棒何在,该上刑了。

这里不能加吗 ·???可以的吧· · · 反馈而已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不能加吗 ·???可以的吧· · · 反馈而已了· ·

反馈上加那电容是何意义?  不会是这里连锡搞的鬼吧?   帮主,该解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上加那电容是何意义?  不会是这里连锡搞的鬼吧?   帮主,该解密了。。

反馈电容被我撬了· 我不用补吗 ·

网友:
修好了就好,钱收到是大事。。。。

网友:
修好就好,积累经验,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是啥意思 没看懂啊、、、有明白人吗?

网友:
没看懂    难道拆个电容 反馈不正常了

网友:
拆了个小电容,补了个大电容?是这样子的意思?

网友:
说实话真没看懂 最后到底是修什么好的  最后给我们讲解下

网友:
不会是吧那个地方弄连了吧!!!!!

网友:
你意思是滤波不良了?还是?  我没看太懂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太看明白。。楼主能详解一下吗?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我修过一台X450VC的机器 工厂在光驱接口后面也是有补一颗电容的

网友:
你意思是滤波不良了?还是?  我没看太懂
楼主也不解释一下。。。。。。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希望楼主详细一些。

网友:
什么卵高科技啊, 我看电容旁边有个锡渣是做什么卵的哦

网友:
真是没看懂楼主那个电容还可以家的吗

网友:
还是一脸蒙逼   楼主以后请多多指教 啊

网友:
大家都看不明白    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原理图

网友:
楼主也不明示,俺们都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和1.8v短在了一起了吗?

网友(2018-05-09):
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能讲的在详细一点吗,我没看太懂

网友:
老兄  能不能公布一下答案啊?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