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加电无显修复

楼主(2017-07-27):
故障现象:加电无显
维修过程:一看是AMD的芯片组,第一件事测CMOS电池,发现电量很低,换一新电池,再开机亮机。

网友:
维修有简单有难的  这种就是来慰劳我们的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放电好,你来个换电池好,缘粪啊。哈哈。。。

网友:
天天要是都能修 这些,又挣钱,又舒服。

网友:
AMD不工作的第一条件就是测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这个主板换电池就好了,也是个通病了,捡钱的故障

网友:
正常情况这样的电池使用时间还是相当长的,楼主最好还是检测下RTCVDD这路有无漏电消耗的情况。

网友:
不会在客人面前换个电池弄好吧?你怎收银两

网友:
都是同行发来的主板,一发几片过来,看通病 的就发论坛,有人修 到一样的,可以借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