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27):
苹果A1466客户说进水了,好吧机器拿到手电也不插了,直接拆机,拆一下一看傻眼了。进水的地方腐蚀有点严重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NTQ2MHxhNGQxZjRjOGI5MTA1MzUwMTNiMjcyZGFkYWY0OWQxZHwxNzc4NzIzMTU0&request=yes&_f=.png,(弄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插图片就上传在后面吧!)算了先把板子洗一下在说吧!就是一阵洗刷刷。洗完了上焊台定温100烤主板了。就是一阵等待,大约10多分钟吧!关掉焊台,等待主板冷,拿到手上一看 日哦! 那么多断线,数了一下大概有10来根线,还有好多电阻也坏了。重庆这天气要死人了。心情也不好。想想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咬咬牙修吧,找出料板,打开点位图纸,一点一点的修,经过一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接好了线还有电阻在仔细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了,把绿油也补好了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NTQ1OHxiMzE5Zjk2ZTRlZDFkZjgzYjYxZDU2NzJmZmZkYTZhN3wxNzc4NzIzMTU0&request=yes&_f=.png。装好机开机,一下就亮了。心情那叫一个美啊!咱们做维修的就是把故障机维修好的那一瞬间是最有成就感的。            天气温度那么高支持一下,发帖不容易啊!最后附上照片。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0NTQ1OXw4MmM2MzdkMGU4NzUwZDFiZGUxZTdhMjNiZWVlYjU4ZnwxNzc4NzIzMTU0&request=yes&_f=.png

网友A:
补线还好些  板层断线就麻烦了~~~~

网友B:
苹果线比较细,一下补这么多真是恼火,修好就值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线还好些  板层断线就麻烦了~~~~

就是板层断线了,还好有点位,本来就是断了一条线的,接了接近10根线,才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线比较细,一下补这么多真是恼火,修好就值得了

是啊!线又细,不好补,好多电阻下面的焊点都掉了,洛铁一上去电阻跟着跑。

网友:
线细不好补,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D:
楼主手工可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就是板层断线了,还好有点位,本来就是断了一条线的,接了接近10根线,才补好。

已经加分 进水 严重的苹果修起来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加分 进水 严重的苹果修起来不好修

谢谢!饼哥。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工可以啊。。。。。。。。。。。。。。。。。

谢谢夸奖!瞎弄的,有点位确实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