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触摸板针断了怎么办

楼主(2017-07-27):
苹果A1466触摸板针断了怎么办,键盘接口能飞线吗。 右边往左第五根,那里进水腐蚀了,我拿洗板水一洗断了。刚好是开机针
现在键盘不能触发要手动
触摸板好贵

网友:
可以飞线的,看一下图纸到哪里啊。。用线一飞就可以了

网友:
把黑线刮开,飞线就行了,修到过不下10台这样进水断线的机器了

网友:
焊工好可以飞线

网友:
刮开接回去,拿放大镜看看,苹果的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