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521 准时掉电

楼主(2017-07-27):
DELL 2521 LA-9104P 准时30秒掉电,能亮机,能经BIOS设置。下了几个BIOS 刷了 没好,有没有修过内存问题的朋友?

网友A: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看看温度高不高    风扇有没有吹风出来

楼主:
温度不高,我拆掉主BIOS  U6  不会掉电

网友B:
准时30秒掉电应该是BIOS里面的ME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合成ME试试看,应该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时30秒掉电应该是BIOS里面的ME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合成ME试试看,应该会好的。

不会合成啊   TB买的也不行  你会合成吗   可以卖一份给我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换个合成的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准时30秒掉电应该是BIOS里面的ME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合成ME试试看,应该会好的。

你把你机器的BIOS程序备份出来,上传到论坛上来,我下载该好ME后再上传到论坛,这样好吗?

网友:
查下显卡的温控信号有没有开路之类的

网友:
合成的bios还是不对 ,继续刷 ,me版本要选对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是不是六代的。如果是六代的,没动过南桥的话就是BIOS问题,要刷工厂的才可以

网友:
我想知道你们说的刷的工厂BIOS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进BIOS不动也是30秒准时掉电吗

网友:
定时掉电和BIOS有关 排除bios查桥

网友C:
这机有换过桥吗,开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机器的BIOS程序备份出来,上传到论坛上来,我下载该好ME后再上传到论坛,这样好吗?

我备份一个 传上来   你看看 25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有换过桥吗,开始是什么问题

拿来就是这个问题,只刷过TB买的工厂BIOS。

网友:
有些定时掉电是温控的问题,我遇到过Y560就是这样,58秒掉电

网友:
bios的问题吧,准时掉电了大部分和bios有关,ME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温控不会是准时的掉电的,应该还是BIOS上或是开关上

网友:
楼主  我昨天才修了一个HP431准时20秒掉电   刷BIOS好的

网友:
我想可以在TB上买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秀好没有  什么问题导致的掉电

网友:
准时掉电也不一定是BIOS 问题的,重点查他的温度控制方便的信号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拿来就是这个问题,只刷过TB买的工厂BIOS。

这个BIOS里面的ME在4M的BIOS里面,我修改好了!2M的BIOS我没有动,我上传上来,你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里面的ME在4M的BIOS里面,我修改好了!2M的BIOS我没有动,我上传上来,你试试看吧!

谢谢兄弟。刷过还是准时 掉电  。也许不是 BIOS  问题了。没思路

楼主:
是 把主 BIOS 拆了   不会掉电,应该跟BIOS有关系吧     JINWUDONG 兄弟合成ME的 也不行  TB买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刷过还是准时 掉电  。也许不是 BIOS  问题了。没思路

那有可能是温控电路,还有CPU供电也要仔细的查查看,希望你能修好这个机器。

网友:
楼主换个BIOS芯片试试 我遇到过 看我以前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