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主机无法进入PE系统,不知为什么?

楼主(2017-07-27):
一台主机无法进入PE系统,不知为什么?请路过的老师指点一下,在此说声谢谢!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sata线   bios刷下   不行就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换硬盘,或者不接硬盘   排除一下主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无法引导 还是引导后卡在一个界面不动了    先把外设都拆了 广个主板键盘U盘试试看

网友:
刷个BIOS系统试试吧,好多问题都这样解决的

网友:
也要考虑换U盘试试  。。。。。。。。。。。。。。

网友:
是不是识别不到U盘啊  还是识别到了 U盘 打不开  如果是识别到U盘打不开的话 换个PE看看

网友:
先去外设 单板进PE试试

网友:
补充一下:u盘里面的PE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主机启动能看到u盘启动界面如启动windows 2003 pe系统,但是就进入不了pe系统,硬盘拔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以U盘启动后进入主界面选windows 2003 pe系统进入快要到桌面时出现如图所示,总之不能进入2003 PE.

网友A:
怀疑内存有问题,试下裸体开机加PE不接别的外设,还进不去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内存有问题,试下裸体开机加PE不接别的外设,还进不去换根内存看看。

经代换内存条已正常,谢谢你!

网友:
各位老师你们好,谢谢你们的回复,问题是内存条坏了。

网友:
原来是内存条坏了,我还以为是PE版本的问题呢

网友:
拔掉所有的外设,比如硬盘,光驱,只留个引导PE的U盘和键鼠,看看能否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