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515 KBY3-LT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7-07-27):
板号KBY3-LT待机正常不触发看论坛人说是通病U21不输出1.5V电压。但是我的测量正常拆开风扇单桥上面的电容3个腐蚀。全部拆除还是不触发。最后发现表笔点住晶振就可以触发。加焊晶振维修完毕

网友:
这个晶振还是应该换掉吧

网友:
晶振还能加焊,这个还是感觉不太靠谱啊。

网友:
最好换掉,另外,这板子还有个通病就是三合一桥上面的RTCVDD电容容易氧化腐蚀,进而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