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山寨dell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27):
一台山寨DELL 板号DAOTWSMB6E0 4代I5开机从待机0.02-0.044掉电。马上拆机这种情况况一般有短路或者电压不齐导致。先测各电感不短路。在开机瞬间测量CPU 电压没有意料之中。在测其他电压发现瞬间没有的还有pL23+1.05V电压 测量PU11工作条件发现在开机瞬间其他电压都正常唯有6脚TON电压没有。追查PR174在反面。仔细一看电阻一个脚有发黑了。找了个100K电阻换掉OK

蓶獨哊伱,讓 + 1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厉害了,我最烦掉电蓝屏这种了

网友A:
山寨DELL不会用广达的板吧。。。

网友:
双击666,很给力,要向楼主学习,666666666666

网友:
佩服楼主山寨机都修的这么溜,看来功力不浅呀

网友:
TON频率设定脚位,一般会由公共点提供电压,经过大阻值的电阻作为上拉

网友B:
哥们  方便传张3V 5V 附近的高清图吗 我这有台二修的机器 。 待机那里动的乱七八糟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方便传张3V 5V 附近的高清图吗 我这有台二修的机器 。 待机那里动的乱七八糟了  谢谢

我已经装起来了哦。3 5V是按开机键之后出来的

网友:
山寨不好修,靠经验啊啊。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DELL不会用广达的板吧。。。

有些山寨用的别的机器的板子  所以出现广达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