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

楼主(2017-07-27):
接到一台苹果一体机A1312机器,用一会会自动黑屏(10分钟左右),机器有声音,但屏无显。。大概判断了一下,应该是背光坏了,拆机检查,没有发现敌情,偷了一下懒,拔掉屏温控检测线,测试放电影1个小时左右无问题

网友A:
拔掉屏幕温控。   会不会引起风扇狂转?

网友B:
不插温控线,会不会引起其它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插温控线,会不会引起其它的问题啊?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就是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屏幕温控。   会不会引起风扇狂转?

        风扇是狂转的                                                         。。

网友D:
拔掉温控风扇声音会吓死客户的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掉温控风扇声音会吓死客户的1!1

晚上11点后肯定会了,白天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不叫修  我觉得是乱整哦  真正的问题还是显卡上

网友:
拔掉屏幕温控。   会不会引起风扇狂转

网友:
这问题必须得处理下  风扇 狂转 顾客 会找你的

网友:
稳定 风扇客户能接受这种维修也是巧妙的维修

网友:
这也可以嘛?真是论坛强大啊  我也是学习了;额

网友:
温度线引起的故障,一直风扇常转,声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就是风扇狂转

开机风扇狂转,会不会时间长了会掉电啊!

网友:
学习了 要是我首先就干显卡了  这机器显卡问题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风扇狂转哪还是要把温控搞好哦

网友:
楼主这样子机器会稳定吗?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风扇一直狂转,会不会让他以为过温了,然后掉电??

网友:
那这个是温控的事咯?什么原理呢?楼主分析分析呀

网友:
楼上的都提到风扇狂转,楼主还是把风扇狂转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