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新款 ec 怎么刷

楼主(2017-07-27):
dell 机器上用的新款 ec 有知道怎么刷写的么 买不到一样的带程序的 型号ntc
DELL

网友:
去淘宝找剪板的EC,不过新款的一般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估计这种只能买剪板的了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EC型号吗?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目前的技术和设备 告诉我们 目前 只能买剪板的了

网友:
剪板没有一样的真心烦啊 先去交换主板 吧 真没办法

网友:
具体型号是什么,有些编程器可以刷,不过很麻烦

网友:
说论坛有,找了一下没有找到,看船长的贴有刷过,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说的一点都不具体,主板型号版号,芯片型号都要写,

网友:
淘宝买剪板吧。。。。。。。。。。。。。。

网友(2017-08-26):
这个还刷? 不是直接某宝买一个 带程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