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46 G3 待机0.22

楼主(2017-07-27):
   今天接一台惠普笔记本待机0.22a 按触发按键没有反应
   拆机。。。。。。过程省略
   拆机之后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 正常
   版号是LA-A993P,,,,图纸论坛没有,,,想到这就想哭老实的测吧
   3V5v芯片是RT8243,,,主供电正常  开启正常  5V线性是4V多 3V线性是1V多芯片有点微热
   看3V5V线性电路有节点 断开正常,在连上5V线性节点 正常,,看来问题就是3V线性的后级引起的,因为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的去向,但是最起码EC和RTC肯定是有关的,先不管EC,,直接看RTC因为是一体的CPU故障率高,先测量一下RTC电池 0.1V 电池拿下来测量还是一样,应该就是RTC电路的问题,,,用铁刷跑线找到DC1  和RTC是连着的,,打阻值接电容那短明显低  电容干掉,,还是低,,没办法命苦在跑线,,,又发现敌情   在CPU背面有个电容,干掉测阻值正常。找电容补上,节点恢复,待机正常,开机正常,到此修复
  之后测量的一下那个电容有1.6k的阻值。。。。。。

  上图

网友:
还好,不是CPU挂掉,这么新的机器电容还会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新的,这是工厂用料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