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 1.0电压都有了,不跑码,怎么办

楼主(2017-07-27):
IH61MA 1.0电压都有了,不跑码,怎么办背面版号h61h2-lm5 v;1.0.电压都有了,集显电压都有了

网友:
主板电压都有了,不跑码,就刷个BIOS先

网友:
这个品牌机,bios是通病。刷南桥的2个bios.Ec的不刷。

网友:
4M和2M的BIOS都刷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只能先刷BIOS了,刷了后再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只能先刷BIOS了,刷了后再测吧

我也是提议刷BIOS的,这板子思路确实是这样

网友:
H61的主板  先刷BIOS  有惊喜哦

网友B:
如果电压都正常,先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都正常,先刷下bios试下,

试了,刷好了,刷了三个bios才好

网友:
bios爱坏哦,这种板子bios故障占比很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刷bios试试
这主板好多bios问题

网友:
时钟复位都有了么?没的话查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RREDY经两个N三极管转换成VRMPWRGD有没有送到桥

网友:
复位有?不跑码肯定不会出集显电压的,先刷个BIOS

网友(2017-10-26):
内存 插槽背面有断线 看看是不是烧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