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 笔记本不出发

楼主(2017-07-27):
我一台华硕笔记本Y581C 版号X550CCREV.2.0笔记本待机0.005按开关没有反应不出发 开关3.3v有 待机5V有这款笔记本是不是开机前没有3.3V  CPU集成电感有短路007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CPU会不会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能省事很多

网友A:
待机没3v好像!!先刷个bios 试试吧 基本的条件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没3v好像!!先刷个bios 试试吧 基本的条件要查

BIOS已经刷了 还刷了2次 不过0.005待机按开关有反应到0.004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见能省事很多,思路很重要

网友:
看来这台机子还是挺新的 现在华硕都是采用新的待机流程 插入适配器是不会产生3 5VPWM的  得触发后才有

网友B:
我有这台机子的点位 BIOS  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台机子的点位 BIOS  需要?

不用了谢谢  这台笔记本CPU已经坏了 我把CPU拆下来不短路了 笔记本是前几天我们这边打雷 打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  3.3直接对地短路了  是cpu  挂了  你断开3.3和5v 跳线看下 后面阻值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进水机,别人清理过了啊,查查RTC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板子触发后才有3V的      查下到南桥的开关信号及南桥条件吧

网友:
还是打值重要点,解决了就好,此贴....

网友:
CPU007是正常的。按下开关待机的3.3V有吗?按时序慢慢排除

网友:
先看看待机时产生的电压,+5VAO是否有,其次看看LID信号是否正常,BIOS是否参与触发,拆掉BIOS打对地PN值(碰到过进水的机器也是华硕的,BIOS到EC断线),还有看看按开关时电流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