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0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7-07-27):
故障现象:一片CIH61MI V1.0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如此
维修过程:实测无CPU供电,按论坛里指导,直接换QN1,再加电显示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些论坛里都有,我只是拍了图片上传一下,如果有修到同样故障的可以直接换

网友:
QN1坏导致CPU供电芯片缺EN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缺了CPU供电的EN信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分享  以后遇到了 就有思路了

网友(2017-09-16):
故障是不是风扇转下掉电,可再次触发?

网友(2017-10-23):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的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再开再转一下就停,换掉这个管子就行了。

网友(2017-12-12):
今天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谢谢分享。:aiqian: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