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西门子生化仪 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7):
西门子生化仪  电源维修一例  该电源接上220V交流电 没12V直流待机电压输出,拆开机器检查发现是2个10欧姆5W的300V(220V交流输入,整流滤波后的300V)接地电阻断路引起的。这个电源烧断这两个电阻是通病。希望遇到的朋友少走弯路。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 是个经验。大家勿喷    谢谢

网友:
修这个东东也比修个笔记本的钱收得多。

网友:
坏这个 电阻 应该是电源 散热不好 看看风扇有没有坏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电阻  内部 串联了一个 温度保险的 100多度 一般都是温度 保险 开路了

网友:
分析的透彻  高手  哈哈   分析的透彻  高手  哈哈

网友:
我收的不算高  260而已 估计商家给医院可能是4位数  哈哈

网友:
修这个东西比修笔记本强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