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X反复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7-07-27):
故障现象:一片华硕P7H55-M LX加电反复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掉电前测所有供电都有,示波器测各供电波形也正常,感觉这种问题又是822排阻造成的,查论坛里,果真有一模一样的故障,为了清晰一点,拍了照片,下次有修 到同样故障的,可以直接参考换822即可。

网友:
这是华硕系通病,822排阻不良,引起各种上拉出问题。这板子这位置的822应该是VRMPG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板子遇到无复位的时候修这个822的多,跑马了就不好看出这个问题了,修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上次修一台华硕板子,换了IO边上的822,能亮机,冷机再开又不行,后来没办法我把BIOS,IO,SB附近的822全换了,终于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