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2N68 PLUS REV:2.01G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7-07-27):
接到一个主机,客户说有几个月不用了,现在开不了机了,开机电源没反应。换电源试,确定主板故障。
主板ASUS M2N68 PLUS REV:2.01G开机风扇转,但是不跑码,晚上拆出来,测CPU电压也内存电压都没有出来。
感觉内存条附近的APW7120温度异常,开机过几分钟再摸温度,烫手,好家伙就是这个烧了。

从旧主板上拆一个下来换上,果然亮机

网友:
内存电压都没有出来应该是没复位吧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