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53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27):
待机供电正常,仔细检查板子,发现32k晶振附近有腐蚀,晶振不起振,麻利的把腐蚀处理好,晶振起振,完美上电。
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机器的特殊性,此机器是6a的适配器,适配器检测脚是有定义的,类似dell hp,如果用转接头,绝对掉电,希望能帮到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你说rtc晶振就好了,32k让我想半天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有时候修机器能帮到

网友:
楼主,修机器仔细观察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你一说 我想起来了 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吃过转接头的亏 用普通转接头 把识别脚短接到地就OK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这种是高端的机器 一般的机器的电源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