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Sniper B5主板不触发 图纸和零件位置图谁有上传一份

楼主(2017-07-27):
技嘉H87 B85 主板 求图纸和位置图啊 ...
测量下IT8728IO  116脚 RSMRST 0V  这个电压是IO有供电后输出  还是按开关后输出?IO的 106 PWRBTSW 开关到IO3.3V 有跳变, 103 PWRON#IO发给桥3.3V有跳变, 102 SUSB#桥给IO0V  107 PSON#5V

网友A:
应该是待机条件不满足,不过这样的图纸和点位,我想比较难找。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B6 的图纸
GIGABYTE G1.Sniper B6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13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待机条件不满足,不过这样的图纸和点位,我想比较难找。

让他找我~~~~·

网友:
你的ID不好找,中文的好记,英文的不好记。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    原因是Q43 P2003EDP沟道场效管 5VDUAL电压低  正常5V 只有3.3V  换了这个场效管电压5V恢复正常  RSMRST也有3.3V。按开关可以触发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