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20暗屏

楼主(2017-07-27):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进水打开没有一滴水电压 1脚58V   l8300 5v 其他的点压该有的都3.3v5V就是暗屏有个苹果的暗影

网友:
有58v估计屏坏了吧

网友A:
我上次修到一个i2c 断线  也是暗屏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出问题了?排除一下。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大吧,一般都直接报换屏了

网友:
升压都升上去了,会不会是屏里面灯条接触不好哦,最好跟同行借个上半身代换一下,

网友:
怎么还有这么高的电压,58V,是一体机吗?

网友B:
最好 先想办法  换块屏试试    屏幕不好换  拆机来稍微麻烦    简易 先订购上半部分 先排除问题  如果不是屏 再返回去

网友:
这种只能用代换法了,楼主已经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
升压都升上去了,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我是小白 不太懂  是背光灯没亮吗?不修苹果  不知道是不是灯条坏了

网友:
查下升压电路的相关工作条件 苹果进水升压芯片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苹果我只是一个传说 不敢休啊  赏析刷BIOS 赔了1000打样 伤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 先想办法  换块屏试试    屏幕不好换  拆机来稍微麻烦    简易 先订购上半部分 先排除问题  如果不是 ...

就你这样的老司机,苹果配件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到一个i2c 断线  也是暗屏

i2c 断线了,58V应该是没有出来的啊!现在楼主的这个机器58V应该正常的出来了,应该不是断线的问题。

网友:
拆开屏看是不是背光排线松了  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
屏跟屏线的几率大点吧!楼主排除一下吧!

网友:
换个屏  试试看先

网友:
没这个经验,坐等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
昨天还修一台联想g410暗屏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