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466不开机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7):
A1466 版号 j43-820-3437-b,
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客户反应没进水 正常使用。
拆机 拿掉电池 接上可调电源 待机0.022 偏高。
测量公共点电感 有8.6v 3.3v没有。再测电感后面公共点电容,阻值000,发现问题,直接烧鸡 坏了一个电容,拆掉。阻值正常。再接上电源 还是一样,还有问题估计是公共点后面保险挂了 万用表一测 果然不通 直接换掉 在接上电源直接上电 接屏显示正常!

网友:
修几个都是cpu附近的电容烧的

网友:
这个应该通病了,之前都修好好多台了.

网友A:
说着是很简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着是很简单  。。。。。。。。。。。。。。

这中问题真正修起来也是很简单的 前提是熟悉其他维修思路

网友:
苹果的公共点短路很容易坏保险的。。。。。。。。。。。。。。。。。。。。。。。。

网友:
苹果的修的不多,没有修到过大短的

网友B:
现在苹果的质量也不行了 不是烧电容就是坏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真么好啊我怎么老是遇到难搞的呢

网友C:
请问楼主烧鸡一般需要多大电流多少V哦

网友:
感觉你们不是修电脑,,真的在玩,,。,

网友:
HAHA,捡钱啊,亲,这个简单,1000又到手

网友:
苹果不要怕,时序搞懂了就不难了,细心就行

网友:
苹果烧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没有。

网友:
来是通病,很常见了,电容引起,保险也挂了F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苹果的质量也不行了 不是烧电容就是坏显卡

苹果如果不坏,那我们就没有机器修了,其他的机器也会坏的啊!

网友:
楼主捡钱手法好熟练。。。。

网友:
维修讲究的就是胆大,心细。楼主基本功可以的,判断问题准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不走弯路,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这是在捡钱的节奏哦。。。。。。。。。。。。。

网友:
修过电池旁边电容坏的,,拆下来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烧鸡一般需要多大电流多少V哦

电流不动直接骚,这样效果才好,,,,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到了,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捡到一台苹果仅供端短路的,看来运气不好啊

网友:
苹果秒杀  送钱的机子 怎么我就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前天刚修到了一个

网友:
前几日也修过一台这个机器,待机电流偏高的,当时直接用手摸出大致发热位置,然后用打阻 拆电容的排除法 一会就搞定了,比楼主这个简单不少

网友:
苹果的电容也爱坏  修理了  4个了 也是这种电容短路

网友:
这是小问题呢。不过快速解决了就好

网友E:
赚了多少大洋,我之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楼主充电没有问题吗?我的当时充电电路也有问题了

网友:
最喜欢这类故障了,这是在捡钱的节奏哦

网友:
还是苹果好 啊。又是一条大鱼啊,

网友:
高手、、、、看着怕、我都不敢搞苹果

网友:
这检钱的了,不过苹果的板一片黑啊

网友:
这个应该通病了,之前都修好好多台了

网友:
这个应该通病了,之前都修好好多台了           哈

网友:
估计是通病吧,以前遇到过两台这样的,都是烧鸡好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案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赚了多少大洋,我之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楼主充电没有问题吗?我的当时充电电路也有问题了

就收了950 感觉收少了 客户后来说在日本报价rmb3600 没修带回来了

网友:
思路很正确

网友:
握草,跟我今天修的一台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收了950 感觉收少了 客户后来说在日本报价rmb3600 没修带回来了

卧槽这钱挣得爽,我当时才报了700还嫌贵客户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

网友:
楼主的烧机大法也是用的炉火纯青,这机机子就是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如果不坏,那我们就没有机器修了,其他的机器也会坏的啊!

现在厂家都在节省成本,竞争激烈············

网友:
虽然简单    加分 6666666666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