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27E390显示器无显维修(含拆机 程序)

楼主(2017-07-27):
   三星LS27E390显示器无显插电电流0.2左右,电源灯不亮;应该是短路了。拆机插电,测5V正常,1.2V无电压,主芯片有点发热,以为是芯片短路了,仔细一看,问题出来了,有两个小电容有点发黑。1.2V短路原是这两个东西作怪,,这显示器有点难拆,要爆力拆后壳的,附上拆机方法各程序,,好久没发过帖了,祝大家生意兴隆,合家安康!!!!!

网友A:
没有拆机方法和程序,楼主补上吧

网友:

   三星LS27E390显示器无显插电电流0.2左右,电源灯不亮;应该是短路了。拆机插电,测5V正常,1.2V无电压,主芯片有点发热,以为是芯片短路了,仔细一看,问题出来了,有两个小电容有点发黑。1.2V短路原是这两个东西作怪,,这显示器有点难拆,要爆力拆后壳的,附上拆机方法各程序,,好久没发过帖了,祝大家生意兴隆,合家安康!!!!!

LS27E390 CY-MJ270B.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机方法和程序,楼主补上吧

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问题。我编辑好了的,附件都有,,还是发不上去。。。

网友:
最怕碰到这种没图纸的了

网友B:
这款不能拆前面的 第一次拆壳列了一点还好屏没事 拆后壳要非常用力才行这设计也是醉了

网友:
电流0.2左右,电源灯不亮r怎么能想到短路了?;

网友(2018-03-22):
我发现三星显示器问题最多; ........................

网友:
是12v不正常?三星显示器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能拆前面的 第一次拆壳列了一点还好屏没事 拆后壳要非常用力才行这设计也是醉了

不是有拆机孔吗,顺着撬就行了啊。

网友:
有道理,,借鉴,三星显示器问题最多

网友:
学习一下拆机方法,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咱俩用的拆机工具一样,看来来源都是一个地方的哈

网友C:
没有拆机方法和程序,楼主重新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拆机方法和程序,楼主重新发啊

程序跟拆机方法在三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跟拆机方法在三楼。。。。。。

谢谢楼主,刚才没有看到!!!!!!!!!!!!

网友:
三星显示器多人用,所以就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