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盘对拷什么方法更快

楼主(2017-07-27):
大神们  硬盘对拷什么方法最快 我这有个坏的硬盘 对拷的好慢   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用硬盘对GHOST 应该快些,要不用FASTCOPY 工具

网友:
厉害了  上头条了  不过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是进pe拷快还是系统拷的快

网友:
硬盘是坏的,还怎么提高速度,不可能的额

网友:
硬盘没坏死可以试试GHOST跳过坏扇区,要是坏的厉害了就只能FASTCOPY 或者R-Studio。
话说SATA转USB不是会损失很多速度。为什么不直接SATA

网友A:
淘宝有那种硬盘对考的硬盘盒,不过不清楚有坏道的硬盘是否惠速度快

网友:
进PE     GHOST         硬盘对拷~!

网友:
少时诵诗书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是

网友:
数据大,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坏的硬盘怎么样都是比较慢的 ......

网友:
路过,特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盘对盘GHOST 从小就这么学习的!!!

网友:
              对拷不就是最快 的

网友B:
找个好点的主机,在SATA口上同时挂两个硬盘,GHOST对拷,不要用其他USB转换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那种硬盘对考的硬盘盒,不过不清楚有坏道的硬盘是否惠速度快

叫什么玩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好点的主机,在SATA口上同时挂两个硬盘,GHOST对拷,不要用其他USB转换设备!

那样我等好久的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