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55-M LX2 PIUS维修

楼主(2017-07-27):
简写。
没有CPU供电。看图秒懂。2脚200K电阻故障。

网友:
就不能来张图片特写吗  。。。。。。。。。。。。。。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TONSET脚连接的电阻不正常导致不出CPU供电,换掉电阻就好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这个电阻。有点突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是这个电阻。有点突兀啊。

和RT8859M上面的TONSET引脚类似,都是CPU供电开关频率设定引脚,如果阻值发生错误,会导致芯片内部混乱,引起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RT8859M上面的TONSET引脚类似,都是CPU供电开关频率设定引脚,如果阻值发生错误,会导致芯片内部混乱, ...

专家就是不一样 分析得到位.膜拜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家就是不一样 分析得到位.膜拜膜拜

过奖,都是修出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