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10独显驱动安装好 进不去游戏 其他正常

楼主(2017-07-27):
有一台G510电脑 不安装独显 集成显卡进LOL是没有问题 但是已安装好独显(联想官方驱动) 进LOL就会停在游戏进度条百分之多少哪里 就只有一个游戏的鼠标  显卡做过BGA不行 CPU 内存也都换过了  有没有哪位朋友修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你要先查显卡的供电 时钟,复位,及显卡的其他条件啊!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换硬盘装系统,官网不行就百度找驱动

网友:
软件就不用说了 什么安装版的系统WIN7 和WIN10 官网的驱动 也是不行的

网友:
显卡你加焊的还是换的,,,,?

网友:
会不会是  双显卡切换方面的设置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没来起,   跑个分看一下

网友:
搞显卡啊

网友:
显卡换过没呢 ? 还有显存   你做BGA 是加焊吧 没有换吧 ?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换硬盘装系统  先软件后硬件,换硬盘装系统

网友:
从软件入手,安装安装版系统试试看

网友:
玩游戏蓝屏,或者进不去,或者独显有感叹号,都是BIOS版本过低,更新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把

网友:
软的没问题的话,那就干显卡显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换硬盘装系统,最好官网找驱动

网友:
朋友先刷个BIOS看看才是正道  我遇到好多感觉像是显卡 结果是BISO引起的

网友:
建议换个供电管换一下      上下管合在一起的那个。
之前有个显卡蓝的修过了   电压一直在0.78左右    机器能正常显示的。就是进系统蓝     最后换了就好了   电压在0.81

网友:
我有时用正常的电脑装也会这样啊,一般会一起弹了个网络有问题的提示

网友:
一样一样的换吧  系统  显卡  显存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系统试下吧,还是不行就只能从显卡下手了,

网友(2017-09-02):
还真难想到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