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不认无线网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7):
   DELL5470,现在是不认无线网卡,上家已经动过CPU和无线网卡槽了,当然BIOS也是动的。

别人怎么说不能当真,自己测试一下才放心,上系统,还真是不认无线网卡,打开图纸,测得什么开启啊,复位啊,供电啊,都有,但是没有CLK,

它是有个CLK请求的,量槽子上CLK_REQ它的阻抗为无穷大,它与CPU中间有一个管子,但是也不应该是无穷大吧,心想换一个管子看看,

把这个Q22换了以后,时钟就出来了,不用想,无线网卡是认到了,

网友A:
楼主 机器 修的是不触发  还是  WIFI     标题是  不触发    结果写  无线网卡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机器 修的是不触发  还是  WIFI     标题是  不触发    结果写  无线网卡出来了

是不认无线网卡,打错了,你是认真看贴的,谢谢提醒,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个DELL不认网卡的进水,到处的腐蚀了,线飞得到处都是

网友:
厉害了,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软开关 这一步步查下来 速度很快 赞一个。

网友:
上家搞了那么多的地方都没有搞好,就这样被楼主秒掉了,维修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时钟没有是怎么测得用示波器?还是万用表

网友:
第一个隔离点的是什么信号  做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的水平很高啊,上家就是三板斧,你这才是技术啊

网友:
老司机步步到位 ,不漏掉任何一细节,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还真是够细心的啊,不是靠三板斧吃饭的。

网友:
已评分,CLK_REQ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网友:
细心慢工出好货。好文章。感谢楼主

网友:
LZ心细,这样的故障轻松修好,加分了

网友:
无线网卡没时钟,楼主怎么想到是要修CLK_REQ这个信号呢?

网友:
LZ思路清晰  上家没搞好LZ都搞定了 厉害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上家都修成这样了,还能有耐心修的好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网友:
不认无线网卡一般都是换usb的 还没有认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