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5T-ES3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27):
技嘉GA-P45T-ES3G,接诊断卡, A14脚,待机电压3.3V正常,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按照上电的时序检修。依次测
待机条件:VCCRTC正常,RTCRST#正常、32.768K正常、3VSB正常、RSMRST#正常

接着测触发条件:PWRBTN#、SLP_S3#、PSON#
开关针有5v电压,次板是开关-IO-南桥-IO-最后拉低绿线。
开关进IO 106脚有5v-0v-5v跳变,IO 103脚出进南桥有3.3v-0v-3.3v跳变,南桥收到PWRBTN#、应该发出SLP_S3# 给IO,IO 102脚是由南桥送来的
SLP_S3#信号,0V.不对,翘起102脚。触发开关 还是0V,拆掉桥,更换后,测IO 102脚,3.3v出来了,把102脚焊回后,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步步按时序查,发现桥没发出SLP_S3,换楼搞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按部就班,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A:
翘起102时,亮瞎有电压没,有电压的话换下io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翘起102时,亮瞎有电压没,有电压的话换下io会好

楼主帖子已经说了,挑起102脚,点开机排针,还是0V。所以才去换桥。

网友:
又是82801GB?最近刚学会换桥,换了好多这个桥

网友:
这个贴是好贴,要是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帖子已经说了,挑起102脚,点开机排针,还是0V。所以才去换桥。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翘起102脚,针脚底盘有3.3v的话,可以确定io坏了????

网友:
楼主这种主板换南桥,还值得换吗,我想知道换桥你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翘起102脚,针脚底盘有3.3v的话,可以确定io坏了????

自然,IO拉底了SLP_S3#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啊

网友:
修的好  就是看不到当 小白真难受

网友:
高手在云间   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