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2877-B不开机,插适配器灯不亮

楼主(2017-07-27):
820-2877-B不开机,插适配器灯不亮,测接口只有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适配器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A:
亲,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自己不试怎么知道?????????????

网友B:
你接上可调电源不就知道了吗?不试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到手的钱你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自己不试怎么知道?????????????

查出来了,接口只有2V电压是接触不好,绿灯不亮是充电芯片没有产生ACOK,换充电芯片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上可调电源不就知道了吗?不试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到手的钱你不要吗?

查出来了,接口只有2V电压是接触不好,绿灯不亮是充电芯片没有产生ACOK,换充电芯片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上可调电源不就知道了吗?不试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到手的钱你不要吗?

修好了就好啊!钱到手了啊!楼主也可以搞定苹果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