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龟壳惹的祸之联想E425二修机短路

楼主(2017-07-27):
同行拿来一台E425让我换北桥.说是自己烧的时候摸着有点发热.唉.做维修的人一般比较执着.不相信别人.也不管别人技术好坏都要按自己的思路去查问题. 拿起板子目测动了很多地方的电容和管子.还好显卡跟CPU的没动.先修短路吧.量了一下公共电压的阻值14  虽然是大短.但这种短路不能烧的.一般都是上管击穿造成的.看了一下板子有龟壳在上面.拆.拆到第三个的时候查到问题了.一个烧坏了.再测一下怎么还短路.与是把显卡的也拆了.终于不短了.显卡 的先不上.先把CPU的装上去.这里走了弯路.以为只是换了龟壳就能搞定.哪个地方烧的主板有点小鼓.先通了一下电.触发立马5A.以为是小鼓没焊接好.拆了又装一个上去.结果又烧掉了.唉.心情不好.钱啊.看了一下盒子里最后一个备货了.小心翼翼的装上去.这时怕再烧留了个心眼  量了一下G角.不量不知道  原来这里G角阻值非常低.看来主控也挂了.这个主控还不好换.去市场买了个芯片回来装上去.再量了一下阻值500多.看来问题搞定了.通电触发亮机至此维修结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种龟壳焊接要细心.不然烧一大堆

网友:
能修好就是有技术。。。。。。。。。。。。。。。。。。。。。。。。。

网友A:
我碰到乌龟壳都是直接改MOS管上去,这样好象要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乌龟壳都是直接改MOS管上去,这样好象要稳定一些。

我也是改MOS管的,要是换原来的管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

网友:
其实铁壳MOS管散热更好,关键还是设计问题,设计2相供电不坏才怪,苹果笔记本也照样用铁壳MOS管,但坏的很少。。。。

网友:
你哪里买芯片 到时 安逸啊,要什么 立马就跑去拿

网友:
这个东西真的好坑

网友:
哎,这个机器说多都是眼泪,烧了我一个CPU

网友:
龟壳烧的话,表面没有痕迹吗,还有那个主控指的是那个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