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卡WIN

楼主(2017-07-27):
联想Y470,开机卡WIN,用U盘PE也是卡在WIN窗户那里进不到桌面,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是显卡还是桥啊》》》
补充下:没有铁壳管子的,CPU换过一个也是一样,独显的,硬盘换过
桌面

网友:
这个卡显卡还是卡外设 仔细排查一下。

网友:
不记得是否有铁皮MOS管,如果有的话,可能它们有问题。

网友:
把显卡先屏蔽掉看看,如果还这样,重点查供电吧。CPU 坏也会导致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是外设问题,不是你所说的那些

网友:
应该是外设问题,或者你把独显断开试试。

网友:
把光驱取了试试,有可能是光驱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桥

网友:
前两天修了台联想G465c卡Windows是网卡导致的,楼主先排除外设,CPU试试,不行再网卡声卡

网友:
独显断开试试.....................

网友:
进PE能不? 或者安全模式

网友:
看看USb 接口有没有坏,一般外接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桥或显卡 bios问题 你换硬盘试过没有

网友:
进来学习的,楼主修好可以说说什么原因吗??

网友:
外设先排除吧。。。。。。。然后在考虑其他的。。

网友:
刷BIOS试下。先软后硬。。。。。。。。。。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是CPU的问题,还有G480也是

网友:
这个机子我记得是二代CPU吧,把硬件先换下看啊。二代CPU容易坏,

网友:
进安全看看。。。。把外设都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