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反复重启,别被假象所骗

楼主(2017-07-27):
P8H61-M LX 上电反复重启,看到这种现象也是凉了一半了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你别被假象所骗,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修
CPU供电正常,VCCSA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此时

追其来源

然后我猜,三个之一,我先选电容

网友A:
上电掉电,按时序来修吧,缺供电啊,最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掉电,按时序来修吧,缺供电啊,最简单的了

问题是这个CPU供电有了,也有很多人走弯路了

网友:
H61主板重启有的是缺PG,有的是缺电压,你的应该是后者,好修!

网友:
H61缺供电也是反复重启的,LZ这个是1.8vPLL电压不正常

网友B:
PLL锁相环供电不正常,这个PLL1.8V供电同时给CPU和PCH。既然才0.24V这么低,CPU供电难道还能正常出现吗?另外这板子好像也没CPU预设供电设计吧。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掉电 CPU不应该提前出来的

网友C:
楼主是说缺少什么供电呢??应该说清楚一点才行

网友D:
H61的主板比H81的主板容易修一些,H81的不有什么可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L锁相环供电不正常,这个PLL1.8V供电同时给CPU和PCH。既然才0.24V这么低,CPU供电难道还能正常出现吗?另 ...

实际是测得到CPU供电的,所以说不要被他误导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的主板比H81的主板容易修一些,H81的不有什么可修.

可能都是要修着积累经验吧,都是接触新事物的时候都会难下手,资料不全,芯片没有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是测得到CPU供电的,所以说不要被他误导走弯路

后续遇到这型号的板,做做实验。

网友F:
几大供电都没有测完就直接奔CPU供电去了,绕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大供电都没有测完就直接奔CPU供电去了,绕死你

有时候都是内存供电,桥,总线,CPU这样查,有时候就CPU 总线,桥,内存倒着查,其实一样吧。。

网友: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几年前修过一张主板,心里默念着供电.时钟.复位。同样也是一张华硕板,颠覆了我的时序观,CPU供电正常,内存却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说缺少什么供电呢??应该说清楚一点才行

楼上都说了是PLL1.8v,锁相环供电

网友:
学习了,台板这样的问题我基本都放弃了,给的米太少了,没有动力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