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进

楼主(2017-07-27):
接了一个电脑,进水后使用一周后不开机了,在家放了几个月,现在送来修,没有待机,拆机图没有拍,拆开后里有明显的发黑 有腐蚀,有断点,表笔测试后有断路没短路,修3V和5V待机电压 ONLDO无开启电压,他是通过PR135和PR134分太得来的,PR134电阻上有19V,换电阻找了一个200K换上,等机0.004A, 上面的S5D是没有电压的,因为前面进过水,没什么心思弄,我在PR142找了个1M电阻换上,电压10V,拆掉直连,拆掉PQ19,上电了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高手勿喷!

网友:
楼主,你这机器应该是ACER 4738吧!主板的版号是DA0ZQ9。

网友:
进水的机器电阻腐蚀的确实是很多,并有可能底下的焊盘都有可能腐蚀,要清理干净,上锡光亮后,才能换电阻上去。

网友:
这是Acer 4738的吧,和我前两天接的机器主板一样,我的也是进水比你的严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