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液晶显示器也能移花接木

楼主(2017-07-27):
前段时间,同行拿了10多台显示器让我修,难搞的,秒杀的都给我搞好了,留下一台电源板坏的,修

就没有必要要,查了下电源板的报价150,这是个电视机非常厚的液晶屏,用业内的话叫泡沫屏或者空心

屏吧,我告诉同行说修不了 同行说给我了 。22寸的 我不能给浪费了,我得改一下 万一可以买个100八

十块钱呢。拆下玻璃显示基板,厉害,传说中的U型灯管。好吧,放一边了  其它当垃圾丢掉。

  这个月收了台22寸的 有几条竖线的屏幕,刚好用的上,就用这个有竖线的背光吧,把好的玻璃基板搬

过去吧,拆屏,安装的时候遇到点小麻烦,之前的玻璃基板和这个有竖线的玻璃基板尺寸有点不一样,安

装不下去,斜口钳剪掉多余的胶边,安装下去了,由于屏幕边条的链接太短,怕安装屏蔽盖的时候,不好

安装,于是乎,请出神器:手磨机 ,割掉多余的阑尾。固定好逻辑板,安装测试。完美亮机,完全没有

什么技术的,加分吧同学们。

网友:
解说:泡沫屏的的 屏幕是好的,背光有问题 ,拿一个有竖线的显示器,要里面的背光和电路板,把泡沫屏的玻璃基板搬到亮线的屏幕上。

网友:
大哥你是算牛了 !!!!!!!!!!!!!!!!!!!

网友:
这维修工不错,木匠会的都会呀!

网友A:
这是换人头吧,难度大呀呵呵,U型是奇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人头吧,难度大呀呵呵,U型是奇美的吧

难度勉强   不是七妹的  是 LG的  屏幕  电视 好像是个飞利浦吧 反正特别厚

网友:
这年头维修工不易 除了脑瓜要好使 手脚也要灵活啊

网友B:
膜拜!啥都会修,关键是敢修:ciya:

神一样的男子,与神姐有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啥都会修,关键是敢修:ciya:

神一样的男子,与神姐有一拼

饼老板 太早了吧  我7点半起来  比我还早 看来要早睡啊

网友C:
上次修到一台U型灯管的是个24寸的,我是换的整个屏幕,也是特别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到一台U型灯管的是个24寸的,我是换的整个屏幕,也是特别厚

本来 客户是拿过来 然我给他换一套外壳的    拆出来  屏幕比外壳还厚的多 无法安装   想改背光 看着又特别复杂 那时候 没有拆 不知道是U型灯管  拆了后才知道

网友:
这U型管灯管换起来很麻烦 LZ动手能力强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 客户是拿过来 然我给他换一套外壳的    拆出来  屏幕比外壳还厚的多 无法安装   想改背光 看着又特 ...

嗯,这种的不多,我也就遇见那么一次。不过我们的量肯定没有你那里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 客户是拿过来 然我给他换一套外壳的    拆出来  屏幕比外壳还厚的多 无法安装   想改背光 看着又特 ...

这种机器换外壳是不是也不多啊,壳子不好找吧

网友:
太危险了,有一定的风险,非高手切勿尝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来 客户是拿过来 然我给他换一套外壳的    拆出来  屏幕比外壳还厚的多 无法安装   想改背光 看着又特 ...

你驱动板咋整理,改个驱动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驱动板咋整理,改个驱动板、。

驱动板 用本身有竖线屏幕的驱动板啊   这个屏幕有单独的逻辑板  输入信号一样是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 用本身有竖线屏幕的驱动板啊   这个屏幕有单独的逻辑板  输入信号一样是LVDS

哦 你用过ka3005D 可调电源4位显示

插上笔记本没待机

按开关有开机电流

咋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次修到一台U型灯管的是个24寸的,我是换的整个屏幕,也是特别厚

看到你的积分 我都,忍不住想这换东西。

网友F:
改过19寸的LCD灯管坏了,屏移到LED背光好屏坏的上面。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过19寸的LCD灯管坏了,屏移到LED背光好屏坏的上面。很完美

这样说的话 那你也是个老司机哦

网友:
这个完全要心细一点,不能急,不然屏上搞出亮线就白干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搞,维修费150,这显示器都值不了这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积分 我都,忍不住想这换东西。

你的分也不少啊

网友:
这技术也是牛妈妈给小牛牛开门,牛到家了... ...

网友:
牛人一个啊,给他来个大改装啊。

网友:
以前也这样搞过。

网友:
                                     改这样的屏幕属实不容易啊!

网友:
里面的大神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都快超神了吧  让身为小白的我 膜拜啊 这都能改

网友:
这样也能行?不配套的改上去很容易了出现压坏屏的现象

网友:
没啥技术性             就是费点功夫

网友:
这个楼主还真是牛逼了。。。工具齐全啊。

网友:
这工搭的 话说楼主能在门口用角磨机 估计应该是有多年修家电的功底 佩服

网友:
好大的工程呢

网友:
哇,真是大工程啊,手工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