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WIFI故障终极维修大招 不看也不后悔

楼主(2017-09-04):
维修机器:苹果6S机器故障:夹电大电流
初步考虑:夹电大电流简单分析为PP_VCC_MAIN短路维修特色:免拆WIFI 免WIFI解绑
维修过程:夹电大电流首先应该考虑PPVCCMAIN短路,此电压短路必然会引起Q2300发烧,此管为电池充电及保护管,由于夹表用的是电池电压,后级           PPVCCMAIN短路所有电流将流过Q2300,它的体积以及功率较小,大电流导致Q2300发烧。维修此故障我们可以绕过Q2300随便挑个位置较大的PPVCCMAIN供电位置来给它加电,为防止电压高烧坏件我们将电流表调1V 电流限制3A 进行烧鸡大法,最终确定故障位置为WIFI内部供电管损坏导致。

客位看官且看维修图片及测试点   地方未标明的地方理解 图片在上传是找不到修改的地方

网友:
牛啊。楼主。感谢和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A:
楼主帮看一下。。我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最终挖出来这个四脚管有问题。拆了不短了。可是WIFI的信号还是出不来。
所最终换了一个WIFI。楼主是那个四脚玻璃管坏的吗?

网友:
牛啊。楼主。感谢和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看一下。。我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最终挖出来这个四脚管有问题。拆了不短了。可是WIFI的信号还 ...

拆了,短接下面两个脚,如果还短的话可能2G和5G供电管也有坏的

网友:
供电都在集成在WIFI内部,直接挖了,再短接是否还会影响内部的供电的稳定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短接下面两个脚,如果还短的话可能2G和5G供电管也有坏的

下面四个脚我测了一下除了一个对地不是0其它都是对地值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短接下面两个脚,如果还短的话可能2G和5G供电管也有坏的

还短的话有办法搞吗?不换WIFI的情况下。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标题后面那句咋这么熟悉呢?

网友:
感觉维修越来越专业化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盲目开店呢。

网友:
WIFI还没有修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案例好经典,就不用拆硬盘解绑了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不时之需。

网友:
长见识了,wifi还能这样修!再也不用解绑了。

网友:
趕快來鰾季一下 晚點忙完再來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