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DA0R13MB6E1板子无待机

楼主(2017-07-27):
DA0R13MB6E1板子 ,没待机3/5。 示波器测3.3V这路正常了 ,但是5V这路只升到2V就掉下来了
待机芯片和5V上下管和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也换过了,升压BOOT脚的PC58和PR61也换了。
还要查哪里呢?这种故障还没碰到过?+5vs5后级直连去的地方很多,打值也正常、这种波形是欠压引起的吗?

网友:
PR26   PR27反馈电阻量下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坐等楼主出结果,有示波器,图纸慢慢量应该不难维修。

网友A:
5VS5后面的二级电压会不会有短路的

网友B:
你先打阻值,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反馈出问题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打阻值,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反馈出问题的少。

PR26   PR27反馈电阻阻值也有可能变,会导致电压起不来

网友:
量反馈电阻,换芯片,5V欠压保护了

网友:
插上电流表显示多少安,估计还是5v负载小电路引起多

网友:
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估计还是5v负载小电路引起多

网友:
可以查一下3,5V转换电路的控制信号是否有问题,也就是升压电路是否有问题,以前经常修到的

网友:
断开后面负载是否正常输出5V ,可以缩小范围

网友:
示波器啊,我梦想中的维修工具啊,很多年没有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5后面的二级电压会不会有短路的

没有二级转换了,直接给其它芯片供电了。阻值正常

网友:
测了PR26 PR27拆出来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