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无背光维修案例

楼主(2017-07-28):
首先先感谢 @ZérO 的帖子,给了很大的参考以及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471-1-1.html客户拿来了一台自说不开机的6代
简单谈话后拆机检测
上电流表,按开机键,电流正常,第一件事就是强光下看有没有显示苹果了,果然有个苹果
初步判断手机无背光,那就从背光这边开始看咯
一拆开CPU罩子就傻了,背光灯IC歪的,边上的电容也都是歪的(当时太投入了,忘记拍照了)
拆开背光IC更傻了,掉了好多个点
安心补点把

手工不是很好,补点花了挺多时间
飞完也顺便借用了大神的阻止表测量下

一切正常
那就装机测试

完美修复,维修完成,谢谢观赏

iphone6 无背光
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A:
12个点掉了5个 是摔得吧                 加分鼓励

网友B:
楼主牛逼的很,这种都能修的好,佩服

网友:
这个搞定说明楼主手工很好呀,厉害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牛。这飞线到位了。这样可以飞,遇到飞线那都不是事了。

网友C:
补点是在旁边刮开铜补的吗??????????????

网友:
这手工了得,这么小的地方都能飞这么多根线,那还有什么是不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点是在旁边刮开铜补的吗??????????????

对,显微镜下面可以看清楚焊点的路线,拿个手术刀把漆刮掉就可以补点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补焊点的经验

网友:
这么点地方飞这么多线的确不容易

网友:
用的哪种烙铁头,我的烙铁头稍小点的都很难焊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个点掉了5个 是摔得吧                 加分鼓励

这个厉害了。我也遇到过。。我掉了七个点。同行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牛逼的很,这种都能修的好,佩服

必须赞一个。

网友:
细活啊,耗时间,补了好多个点了

网友D:
楼主这是修还换重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修还换重值呀?。。。。。

换了一个,................................

网友:
楼主这手工厉害了,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