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HP310-1138TW一体机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28):
                              机器型号:原创----HP310-1138TW一体机

版号:NZ2 REF:F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按开机后又能上电检修。
维修过程:
   HP一体机客户送修时描述不开机。自已亲手接到机器后确认待机电流为0.018A正常,按开关键后电流跳变到0.025A就掉电。附上不良主板的电流图片:

到0.025A电流掉电

确认主板开机掉电,无法开机。首先折下主板目检全板正反面外观,无明显进水和烧糊不良情况发生。附上主板实物图:

第一步,先判定及分清主板掉电本质:即如果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重点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和CPU供电。或者是主板短路引起掉电。具体方法:可以再次按开关键确认主板能否重复触发开机。附PWRBTN信号时序:

第二步,实际打值量测过程。先对主板上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和CPU供电打值均为正常的。附上图纸上位号: CPUVCORE供电

桥和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

第三步,参考图纸架构和上电时序分析。

此主板采用AMD3台式CPU处理器,从自已备件中替换此主板CPU试机仍然是开机掉电。附实物图片:

第4步,主板掉电后仍停在待机电流0.018A,并且能重复触发开机。分析待机3、5V电压应该为正常。附上原理和实测图:

第5步,检查下一个时序信号----内存供电1.5VSUS。附上内存芯片实物图:

主板上实际位号为PU17 UP6163与PL12大电感共同输出。示波器掉电前量测此内存供电居然为0V,无内存供电。附上量测图:

第6步,UP6163工作流程如下,芯片第15与14为5V供电输入。

示波器实测OK。量测第11PIN EN信号为0V无电压。附实测图片:

第7步,UP6163芯片11PIN EN信号为SUSON,于是向前跟线分析其来源。

从EC上93PIN输出直接到UP6163按制11脚,

另一路经PQ34管子转换后控制5VSUS电压。

主板再次断电,用万用表打UP6163 11PIN对地值为50欧,分析阻值偏小。

先用分隔排除法查找故障点。SUSON信号由PR192 0欧电阻送到UP6163上第11PIN,于是迅速烙铁开电断开PR192 0欧电阻,发现EC 上93PIN仍为50欧阻值偏小。附上主板位号图:

分析过程:
EC 芯片93PIN采用翘脚 法,用刀瞧开此芯片引脚。

打PQ34管子上第2脚上仍为50欧。从图纸分析,SUSON信号只去UP6163和PQ34上,前者上步已排除为OK了,现在只剩下检查PQ34管子。

风枪快速折下PQ34,打第2PIN SUSON信号阻值恢复为200欧,为OK了。经过3分钟左找右找之后,自已从料盘找到DTC144EUA 三极管换上。主板上电一路小跑到开机画面。
附上亮机图:

各位亲们,分析不对之处请多指点,加分不扣分请大伙加分支持。修机30分钟,写贴3小时----冒着30度高温,有了亲们加分,俺还会再回来的
     原创:迅维网 –chinafix杂工 ID周维修, QQ:3053987455。2017.7.28日凌晨2.21分。     大伙多多来论坛发贴,支持论坛变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会员6665132元2022-10-29 11:10
 会员6665132元2022-10-29 11:10

网友:
楼主的维修装备台给力了。一套下来也不便宜啊。不过楼主这技术驾驭的了

网友:
多谢楼主,赶早的加分支持。好的工具修机稍会有帮助的

网友:
周董技术了得,装备更是厉害,福禄克867B的表,顶的上一个很不错的BGA返修台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发贴很用心。。。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技术分析能力&工具都了得啊,
小白
加分,支持

网友:
老司机一枚,路过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板主,BGA返修台用的是ZM的,后述再弄个好一点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写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主要是多多参与论坛的发贴活动,说实话写个贴子时间可杀好一二台机了。不知大伙们意思如何

网友:
修个还是带有很好的思路来修,事半功倍

网友:
叔总是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叔又装不过你们!

网友:
分析的不错,加分支持你!辛苦了!

网友:
谢谢,楼主忙里时间来论坛加分,感 谢大伙的参与了。

网友:
还是楼主的设备牛B啊,我就默默的看了一下,我的101,哎,。

网友A:
这种小馆子很容易拉低电压

网友:
5代单CPU工控主板触发掉电之艰难维修。为回报大伙的加分支持,准备写个5代单U工控主板实贴。精彩内容,请听下回分解吧。

网友:
经验分享,值得加分,多多鼓励,继续发帖

网友:
期待你的 5代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馆子很容易拉低电压
金馆主66666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6了,思路很清晰

网友:
你这个就一个教程吧,还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只想问问。感觉楼主什么 图纸都 有。还有波波。
好幸福的样子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到位 以前遇到过 是鸿基的本子。

网友:
没认证看不了,但是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太给力,这个都弄好了

网友:
楼主们,还是要去认证一下,好多在坛子中充充电,提高维修技能吧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老司机

网友:
我是给这万用表给吓到了。。。这些东西得修多少次啊??

网友:
还是楼主的设备牛B啊,我就默默的看了一下

网友:
楼主,设备不是关键,主要还是要实修的操作啊

网友:
三极管不良拉低内存开启引起掉电,楼主维修思路厉害

网友:
其实第一眼看你帖子 第一反应还以为充电器问题

网友:
那个福禄克 多少大洋

网友:
可以啊,楼主,时序分析满分

网友:
楼主,用什么样万用表不重要,只是测量工具吧了

网友:
顶的上一个很不错的BGA返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