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E390A不触发待机高 0.055V

楼主(2017-07-28):
今天修一台昭阳E390不触发待机偏高如图
拆机观察没发现异常  测开机键电压3.3V正常,按开机键能拉低,3V5V待机 正常。 打阻 基本正常。 既然是待机高 那就找待机吧,测量完EC条件 。 测到时钟32.768时突然上电了,于是测锂电池电压0V,拔掉锂电池,不会自动上电又用手一摸又自动上电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于是换了32.768 涛声依旧 ,又换了谐振电容 还是涛声依旧,想着先用风枪加下热看下有何变化, 加热后还是一个样没什么变化。想着换桥 ,算了还是最后考虑吧。
  边找图纸看 心想锂电池没电 又摸到32.768会上电 待机又偏高 这3者之间的关系 ,突然兴奋了那是漏电 微短  。
   那就测吧顺着锂电池接口查,找个新的锂电池装上。 测D20两端一端3v一端3.3 测R541  2端3.3正常,看到还有一路找到R540测2端 0V 这里不对,脱开测R540  19.9K看着后边接了个C178心里暗喜,找到后管他3721的去掉再说。去电后电电压3.3V 待机回到0.050V 按开机触发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发帖都不易 望同行学习的同时多互相鼓励 支持  加分 谢谢!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楼主修好后有多少钱啊!

网友:
经验修机很厉害!最后缺个总结,是RTC电路供电问题导致不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楼主修好后有多少钱啊!

小城市,有机器修就行了。。。。。。。。。。。

网友:
貌似待机0.05正常?跟待机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经验也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老哥我学到了  谢谢分享    大师修机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