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报错9和4014维修

楼主(2017-07-28):
接到一台iPad Air不开机,客户说自己升级死了,拿过来刷机一开始就不出进度条,报错9,拆开来把硬盘换了,刷机又报错4014,不装硬盘报错9,怀疑是暂存有问题,重装一下,刷机一路通过,维修结束!

网友A:
好手工  暂存的黑胶最不好处理   而且点都是有用的

网友B:
这暂存是什么高级东西,好像没有听过呀。

网友C:
暂存是不是缓存一个道理?是换暂存?

网友D:
好牛逼的手法,有空我也去学一下修苹果

网友E:
说通俗点好不,就直接说换了啥啊! 暂存是说的啥啊?

网友:
楼主牛啊。我有几个都没搞定。4014闪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手工  暂存的黑胶最不好处理   而且点都是有用的

看着都没问题,可是我搞了就是不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暂存是什么高级东西,好像没有听过呀。

他的意思是闪存,也就是内存。也就是CPU上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暂存是不是缓存一个道理?是换暂存?

电脑的内存一个意思。不能存文件在里面,一断电就没了了。所以叫暂存,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网友:
IPAD AIR 报4014 很多时候暂存与CPU之间断线的多。而且就是那几个点爱断线。

网友:
不错,我单挑上盖,中层填锡处理不好,搞完都是大短

网友:
不错  我也有一台ipad4  报错4014啊  换了硬盘还是不行

网友:
刷机把暂存刷坏太牛了,估计机主是摔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牛逼的手法,有空我也去学一下修苹果

多练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通俗点好不,就直接说换了啥啊! 暂存是说的啥啊?

换个硬盘,重做闪存。暂存也就是说的电脑上的内存一样的东西 。

网友:
IPAD的胶比手机的胶要硬得多,太容易搞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硬盘,重做闪存。暂存也就是说的电脑上的内存一样的东西 。

硬盘应该不容易坏吧! 为啥还把硬盘换了。  暂存虚焊从新焊接好了。 硬盘为啥要换呢! 客户不是说只是刷机吗?

网友:
ipad 硬盘坏的也是有的,,闪存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硬盘,重做闪存。暂存也就是说的电脑上的内存一样的东西 。

他不是刷机报错9吗。报硬盘的错了啊。所以先搞硬盘。拆下来了,再装回去直接找个好的直接按回去啊。所以换个好的上去啊。。。其实可以用测试架测一下硬盘好坏,好的话不用换。

网友:
卧槽,楼主好手工,离CPU太近了,拔着总是掉点

网友:
好牛逼的手法,有空我也拿块IPAD主板来练手

网友:
好手工, 这IPAD温度较高,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