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我这屏什么问题

楼主(2017-07-28):
我有台A0C32寸的显示器,上半截显示正常,下半截显示不正常 下半截还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什么都换了还是这样的我问题,请教下高手是不是屏连接线除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屏幕挂了,32的有没有屏幕逻辑板 有了替换下。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需要重新刷一个吧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把逻辑板的上的电压都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有问题。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晰 可以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图片看不清具体的现象。屏换了吗

网友:
屏问题,手上要有芯片,很难修复

网友:
这应当是屏坏了,显显器没救了。

网友:
这样看上去。全是不常。不是上半部。有点修屏线没有接触好那种花。最好还是把图搞清楚点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