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无复位另类故障

楼主(2017-07-28):
测量各大供电电压正常 插诊断卡发现是无复位。这个嘛大家都懂。秒杀的机器。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接下来就蛋疼
测量PWR_GOOD 有3.3V  33M时钟也有了啊 怎么发出复位。难道桥坏了  用风枪加热下没有用。
没办法了 用示波器测量下信号吧。首先下手的就是PWR_GOOD。瞬间就发现问题。看图
我曹  这是干嘛跳动的幅度有点带感啊。正常是一条直线不能有脉冲的。
看来是这里引起的无复位。测量Q356、Q64的G级也发现有跳变。
正常应该为低的。我换了Q63没有效果。拆了Q356、Q64没有用。最后更好R360电阻解决这里的问题。你们以为这就好了?不不不。这才是刚刚开始呢。上电发现还是无复位。拆掉Q357测量RESET端发现有跳变。最后跟着图纸顺藤摸瓜
发现是IO的KBRST在跳变。更换IO解决

网友:
楼主水平 很不错啊,才司机 了,教程很参考价值!

网友:
关键是 更换个Io能收多少呢  我们这就板子也不是很贵

网友:
现在修板子不值钱了……。哎……。学得这么累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网友:
学得累 又不得什么钱,准备变成现在的修钟表的行业了。。。。

网友:
这个挺好的,又学习了一个,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是老司机啊,复位跳变一般都是比较难搞